西门子变频器参数如何输入

楼主(2008-03-28):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型号6SE7024-7ED61,2台完全相同,其中一台运行正常,另一台未输入参数,如何将运行正常的变频器参数输入到另一台,能否在变频器的显示面板上操作.谢谢

网友A:
参数拷贝.

网友B:
用 driver monitor 软件

网友C(2009-09-12):
请问哪位高工知道西门子文本变频器(6se7024--7ed10)如何进去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