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PC,PG/PC站的区别

楼主(2008-03-28):
在step75.4中,进行网络组态时,那个PG,PC,PG/PC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各自的用途,谢谢大家.

网友A:
西门子PG在程序运行速度明显比普通PC快多了,而且他的接口相当齐全,无需在增加接口,在软件方面也自带各类软件

网友B(2009-05-27):
PG站是西门子开发的专用编程设备,经过专业的优化运行速度快,自身带有软件和多种接口,但价格昂贵。PC就是我们常用的电脑了,软件需要单独安装,而且根据连接不同设备的接口需要安装不同的接口卡,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C:
我的理解

pc就是平常的计算机

PG就是专用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