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没有接线图啊?急

楼主(2008-03-28):
 西门子430变频器没有接线图啊?我要指导哪个是启动,停止,还有多段速要用到哪几个端子?
谢谢,我下载了使用手册和说明书,里面都没有啊?谢谢

qq:546571731

网友A(2009-03-17):
启动你可以设置数字输入端子,变频器出厂设置好像是数字输入1(DIN1)  多段速度就是固定频率啊,端子也是DIN1~6,可以组合15段速度控制,你好好翻一下手册,我好久都没有看过了。大概是P701~P708,p1000~p1009.

网友B:
西门子430变频器没有接线图啊?我也是需要的啊

网友C:
网上应该很多的吧?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自己查手册

网友E:
可以去下载个使用手册啊!

网友F(2009-09-21):
西门子的变频器服务是个垃圾!!!!

网友G:
我有使用手册,给我邮箱发给你。

网友H:
楼上兄弟也给我发一份,我也需要,先谢谢了!邮箱:shong04dq168@126.com

网友I:
我们这的西门子变频器前两天还好好的,能调到49.点多,现在是频率只能调到8.多,再往上调就报A501,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J:
兄弟,这里也来一份,谢谢!gongso008@gmail.com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K(2010-03-23):
出现A501 是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匹配; 2:电动机的连接导线太长; 3: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P0206)相对应。2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一致。3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4电动机的冷却风道是否堵塞,电动机是否过载、增加斜坡上升时间,减少提升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