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 通讯

楼主(2008-03-28):
请问各位大侠用图所示的模式,采用装有组态王的工控机是否可以实现图示现场仪表的数据采集,或者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还请各位大侠多多赐教!(ABB REF541本身支持profibus DPV1,现场仪表均为RS485接口)

网友A:
ABB REF541既然支持profibus,为什么还加个转换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组态王中没有ABB REF541 的驱动

网友B:
组态王应该支持MODBUS,中间应该不用网卡,直接用转换器MODBUS-PROFIBUS,转过来就可以直接读取,有问题可电话咨询010-88203076
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网友C(2012-06-07):
     ABBRE-500系列光电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说明书

一、              说明:

  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RE-500系列产品的RS-232通信口及RS-485通信接口是不带光电隔离的,如果使用一般不带光电隔离的RS-232通讯口或RS-485通讯口是很危险的,因为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这就会将RE-5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本公司为此产品研发的无源光电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ABB智能保护设备RE-500系列产品的RS-232 信号光电隔离转换成RS-485 信号,采用Modbus通讯方式,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这种方案相对RS-485信号光电隔离转换RS-485信号方式节约成本。

三、接线原则:

光电隔离 RS-232/RS 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母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RE-500系列产品的RS-232 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若点对点成对连接,可作为RS232远程收发器使用。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85℃)转换器,还可以提供军品级(-55TO+125℃)的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典型应用:

六、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三个月包换,1年免费保修。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张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 RE-500系列产品包括:REF541REF543REF545REM543REM545RET541REF615等等。

网友C:
ABBSPACOM100系列RS485光电隔离转换器说明书

一、           说明:

由于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通信接口与普通RS232接口不一样,若没有借助特殊的转换器,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就无法与远方的监控系统相连,本公司为ABB继电器保护SPACOM100系列专门开发的前期产品都是不带光电隔离的,万一碰到雷击等高压打到通信线路上,就有可能将SPACOM100系列产品直接击坏,为此本公司升级的无源光电隔离RS-485转换器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应用范围:

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串行口光电隔离转换成RS-485信号,并使之通信距离延长至1200m以上(9600bps 时)。通过RS485网路,方便将ABB智能保护设备信号送至远方监控系统。

三、接线原则:

SPACOM100系列光电隔离RS-485 转换器外形为:一端DB-9针母头,另一端为端子。其中DB-9针公头一端直接接ABB智能保护设备SPACOM100系列产品的串行口,另一端(端子)为转换后的RS-485 信号(含485+,485-,地),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B之间接入120Ω匹配电阻。注:另一端拿掉端子时:1+A2+B3GND

四、性能特点:

1、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7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需 CTS 流控,零延时自动转发,也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串行口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最远通信距离可达 3 公里9.6Kbps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125)转换器

7、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五、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一年包换,3年免费保修。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联系人:张先生

信箱:zrt7836479@yahoo.com.cn

注:SPACOM系列产品主要指SPAJ140CSPAJ141CSPAJ142CSPAJ144CSPAJ160CSPAM150CSPAC317CSPAD346CSPAU300CSPAS120CSPAU110CSPAU121CSPAU130Cspaj140c

网友D:
n年前老帖被我们伟大的销售人员翻出来又炒了一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年前老帖被我们伟大的销售人员翻出来又炒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