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角度

楼主(2008-03-28):
检测两个引脚与同一条垂直于底线的直线间的度数?
要求精度:0.5度.

网友A:
怎么弄?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选取引脚直线部分,斑点分析得到最小二阶矩,就有角度信息。

楼主:
两个引脚不是平行的。

二楼的朋友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三角板量角器,偶就懂这么多,如果再深奥点就要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取引脚直线部分,斑点分析得到最小二阶矩,就有角度信息。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D:
假如使用视觉系统,可以用底线当作基准线,与基准线上引1条垂直线与1个引脚相交,另外在引脚上任取2点成1条直线与垂直线相交即可自动算出角度。

楼主:
一开始我们正是如 飓风 所讲那样做的,但效果不是很理想,这样算出来的度数只是一个引脚的角度,要测两个引脚之间的平行角度首先要把两个引脚建立在一个假设平面上来测才有可行性的吗?请指教!

网友E:
我觉得问题不大,找任意一个基准面(比如说水平),这个是唯一标准。

然后分别取3条直线,分别得出与基准面的角度值,那任何一个相关角度值都能够计算出来了!

楼主:
呵呵,singame81分析有道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