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08-03-28):
1、有市电时UPS输出正常,而无市电时蜂鸣器长鸣,无输出。

  故障分析:从现象判断为蓄电池和逆变器部分故障,可按以下程序检查:

  ——检查蓄电池电压,看蓄电池是否充电不足,若蓄电池充电不足,则要检查是蓄电池本身的故障还是充电电路故障。

  ——若蓄电池工作电压正常,检查逆变器驱动电路工作是否正常,若驱动电路输出正常,说明逆变器损坏。

  ——若逆变器驱动电路工作不正常,则检查波形产生电路有无PWM控制信号输出,若有控制信号输出,说明故障在逆变器驱动电路。

  ——若波形产生电路无PWM控制信号输出,则检查其输出是否因保护电路工作而封锁,若有则查明保护原因;

  ——若保护电路没有工作且工作电压正常,而波形产生电路无PWM波形输出则说明波形产生电路损坏。

  上述排故顺序也可倒过来进行,有时能更快发现故障。

  2、蓄电池电压偏低,但开机充电十多小时,蓄电池电压仍充不上去。

  故障分析:从现象判断为蓄电池或充电电路故障,可按以下步骤检查:

  ——检查充电电路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若充电电路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断开蓄电池
  再测,若仍不正常则为充电电路故障;

  ——若断开蓄电池后充电电路输入、输出均正常,则说明蓄电池已因长期未充电、过放或已到寿命期等原因而损坏。

  3、逆变器功率级一对功放晶体管损坏,更换同型号晶体管后,运行一段时间又烧坏的原因是电流过大,而引起电流过大的原因有:

  ——过流保护失效。当逆变器输出发生过电流时,过流保护电路不起作用;

  ——脉宽调制(PWM)组件故障,输出的两路互补波形不对称,一个导通时间长,而另一个导通时间短,使两臂工作不平衡,甚至两臂同时导通,造成两管损坏;

  ——功率管参数相差较大,此时即使输入对称波形,输出也会不对称,该波形经输出变压器,造成偏磁,即磁通不平衡,积累下去导致变压器饱和而电流骤增,烧坏功率管,而一只烧坏,另一只也随之烧坏。

  4、UPS开机后,面板上无任何显示,UPS不工作。

  故障分析:从故障现象判断,其故障在市电输入、蓄电池及市电检测部分及蓄电池电压检测回路:

  ——检查市电输入保险丝是否烧毁;

  ——若市电输入保险丝完好,检查蓄电池保险是否烧毁,因为某些UPS当自检不到蓄电池电压时,会将UPS的所有输出及显示关闭;

  ——若蓄电池保险完好,检查市电检测电路工作是否正常,若市电检测电路工作不正常且UPS不具备无市电启动功能时,UPS同样会关闭所有输出及显示。

  ——若市检测电路工作正常,再检查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5、在接入市电的情况下,每次打开UPS,便听到继电器反复的动作声,UPS面板电池电压过低指示灯长亮且蜂鸣器长鸣。

  根据上述故障现象可以判断:该故障是由蓄电池电压过低,从而导致UPS启动不成功而造成的。拆下蓄电池,先进行均衡充电(所有蓄电池并联进行充电),若仍不成功,则只有更换蓄电池。

  6、一台后备UPS有市电时工作正常,无市电时逆变器有输出,但输出电压偏低,同时变压器发出较大的噪音。

  故障分析:逆变器有输出说明末级驱动电路基本正常,变压器有噪音说明推挽电路的两臂工作不对称,检测步骤如下:

  ——检查功率是否正常;

  ——若功率正常,再检查脉宽输出电路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若脉宽输出电路输出正常,再检查驱动电路的输出是否正常。

  7、在市电供电正常时开启UPS,逆变器工作指示灯闪烁,蜂鸣器发出间断叫声,UPS只能工作在逆变状态,不能转换到市电工作状态。

  故障分析:不能进行逆变供电向市电供电转换,说明逆变供电向市电供电转换部分出现了故障,要重点检测:

  ——市电输入保险丝是否损坏;

  ——若市电输入保险丝完好,检查市电整流滤波电路输出是否正常;

  ——若市电整流滤波电路输出正常,检查市电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若市电检测电路正常,再检查逆变供电向市电供电转换控制输出是否正常。

  8、后备式UPS当负载接近满载时,市电供电正常,而蓄电池供电时蓄电池保险丝熔断。

  故障分析:蓄电池保险丝熔断,说明蓄电池供电流过大,检测步骤如下:

  ——逆变器是否击穿;

  ——蓄电池电压是否过低;

  ——若蓄电池电压过低,再检测蓄电池充电电路是否正常;

  ——若蓄电池充电电路正常,再检测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9、UPS只能由市电供电而不能转为逆变供电。

  故障分析:不能进行市电向逆变供电转换,说明市电向逆变供电转换部分出现故障,要重点检测:

  ——蓄电池电压是否过低,蓄电池保险丝是否完好;

  ——若蓄电池部分正常,检查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若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正常,再检查市电向逆变供电转换控制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A:
一品黄山,强人,佩服

网友B:
收藏啦,等有空再慢慢研究学习,谢谢

网友C:
太有才了.

网友D:
传说中的能人!支持你了

网友:
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E:
我得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