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通信模块绿灯慢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28):
mm440的通信模块绿灯慢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建议看看《西门子MM440变频器说明书(中文)》,到网上搜索一下,很好找的。如果需要留个地址发给你也行

网友B:
在电动机处于高速运行的情况下, LED 指示灯会出现连续亮光的情况。这是由于脉冲的速率很高造 成的(属于正常情况)
闪光:运行情况正常。
连续亮光:出现了故障或通道没有接通。检查编码器模板到所连接的编码器之间的电缆连接情况。

网友A:
 谢谢李大伟的解答

楼主:
mm440的通信模块绿灯慢闪啊!《西门子MM440变频器说明书(中文)包括大全上面都没有介绍啊!

网友A:
下面引用由cdust在 2008-3-29 9:00:00 发表的内容:
  mm440的通信模块绿灯慢闪啊!《西门子MM440变频器说明书(中文)包括大全上面都没有介绍啊!
--------------------------------------------------------------------------------------------
你可以通过一下联系方式与西门子技术支持取得联系,今天是周六他们不上班,不然就帮你问了。

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Tel: 400-810-4288
          010-64719990 (未开通4008业务的地区可拨打此号码)
Fax: +86-10-64719991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Web: www.4008104288.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