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KVA变压器补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变压器补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楼主:
在变压器运行的情况下能补油吗?现在我们厂的生产形式不允许长时间停机.我想运行着补油可以吗,安全系数有多高,有这样操作过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A:
呵运行中加??除非油枕是外面??
呵安全哦,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8000的一次侧多少呢

网友B:
不可以运行时加油,太危险了,呵安全哦

网友C:
不可以运行时加油,太危险了.

网友D:
  不可以运行时加油,太危险

楼主:
大家有上过函授班的吗?可靠吗.报考函授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消除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公司继电器连锁触点太多,经常因为触点接触不良而导致停机.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办法解决吗?

楼主:
我们厂一组6千伏的高压补偿装置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用了,现在想用需要做那些检查和测试,有知道的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消除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公司继电器连锁触点太多,经常因为触点接触不良而导致停机.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办法解决吗?

--------------------------------------------------------------------------------------------------------------------------------------------------------------------------------------------------------------有专业的触点清洗剂

楼主:
怎样进行清洗,你用过吗?什么牌子效果怎样

网友F(2008-07-01):
高压补偿装置委托当地电业部门做一下预防性试验,合格后可以投用,不建议个人冒这个风险。联锁接点多,如在一个控制屏内,用PLC,如果是限位什么的,用触点清洗剂,500伏以下的,带电直接喷射就行,以前用的是英国的一个牌子,对积灰和不太厚的油污很有效,如在有腐蚀性气体环境下的,换,才有效,呵呵。。。

网友G:
变压器在加注油的同时也把空气带进去了,在油中形成气泡。油中有气泡,在高压电场中会造成场强分布不均匀,有介质击穿的可能,所以加变压器油就有静放若干小时的规定,目的是让气泡自然跑出来。如果少量加油,只补充油枕中的一小部分,是没问题的。带电加油要注意与高压的距离。

网友H(2008-12-23):
我厂有一台1000kva油变压器,现在停运温度低,有一点渗油,油位低,我想在处理渗油时,加点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