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配电表的读数

楼主(2008-03-28):
高配计量表上有纸贴着CT40/5,PT10/0.1哪么实际用电是不是抄表数乘以8就是了。我每天的抄表数都在5左右。但实际的用电量好想每天都有1000字左右。跟表相差好多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8还少了一项电压比,40/5是电流比,高压计量不可能是10000V,通常是采用10000/100的电压互感器。如果电压比就是100,那么耗电数=抄表数*8*100

网友B:
没错.实际的用电=抄表数*电流比*电压比

网友B:
CT40/5是电流比,PT10/0.1是电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