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求救

楼主(2008-03-28):
哪位师傅请指点一下,ABB ASC400电源上UC3844上的一个圆柱型二极管的参数,用什么替代?
先谢了,急  !15002180758 苏俊东

网友A:
我公司网址:www.shdongtong.cnom.cn 希望能给你帮住!二极管外壳有标注你看一下

网友B:
是那种圆柱型带色环贴片按装的二极管吗?如是,它起整流作用,用高频快恢复二极管代换即可。注意电压指标。

楼主:
谢谢一楼二楼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一般的二极管,耐压高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