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楼主(2008-03-28):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项目:是利用三菱PLC FX2N通过MODBUS协议控制60台设备,工控机再和PLC通讯设定运行参数和显示实际参数.因为以前没这样用过FX2N,所以心里没底。望高手指点以下该怎么做。如需要哪些硬件,硬件费用大概需要多少。谢谢!

网友A:
这60台设备是用什么控制的?也是FX2N的PLC吗?FX2N的用CC-LINK较方便,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FX2N控制这60抬设备.因为设备的通讯协议为MODBUS,所以要用MODBUS,不能用CC-LINK.

希望您们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还是不屑这个问题?

网友:
modbus采用485总线式结构。利用FX2n的外接通讯卡进行通讯。由于设备太多。中间加2个到3个485中继器。然后自己编通讯。。。这点应该比较简单。

对上位机也是采用485总线式结构。。。上位机做一个100~500ms的定时采集命令。PLC收到命令才发送需要数据。PLC同样做个100~500ms的定时采集命令。设备同样收到命令就发送。接收部分。上位机随时准备接收PLC数据。PLC随时准备接收设备数据。

个人意见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网友C(2008-04-28):
楼上的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