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频率计毕业设计

楼主(2008-03-28):
毕业设计:数字频率计的设计。求其思路,望答者详述,谢……

网友A(2008-11-19):
求“数字频率计”的设计

要求:

1.测量频率范围:0.1~9999HZ

2.输入信号幅度:V<100MV

3.测量1秒和10秒时间内的脉冲数;

显示分“手动”与“自动”两挡,拨到“自动”时,

显示时间在0.5~5秒之间可调,拨到“手动”时,

显示时间由“手动”按钮控制。

网友B:
用单片机的,网上大把电路,GOOGLE一下吧

网友C(2009-04-27):
QQ:383110715

我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