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散热风扇不转了也没烧坏

楼主(2008-03-28):
我单位用的220V的小散热风扇启动不用电容,且在轴承缺油后不转了也没烧,加油后又可正常运行。晕?

网友A:
  这事很正常啊!!!

网友B:
   应该是进口的吧,正常....如果是国产(部分垃圾)就不正常了

网友C:
此电机是罩极式电机,可能是断路环断裂或线圈绝缘局部老化

网友D:
正常的啦

网友E(2011-05-23):
我用220V的散热风扇和一台三相电机接在一条线路上,怎么风扇老是烧毁线圈?

网友F:
在轴承缺油后不转了也没烧,加油后又可正常运行。

不转是因为摩擦力大于电机的转动力,没烧是因为电机内部的绝缘漆涂层耐高温性好或者不转时间还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轴承缺油后不转了也没烧,加油后又可正常运行。

不转是因为摩擦力大于电机的转动力,没烧是因为电机内部的绝缘漆涂层耐高温性好或者不转时间还短。

支持

网友H:
    配电箱用小型风扇由于长时间工作,微型轴承发热缺油润滑不良,造成风叶转速慢甚至不转。加油后虽能正常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建议换新的。

网友I:
这个可能一般是小厂做的那种小型排风用的吧,我也遇到过,只有有一点卡的话就不能启动,且易坏,换品牌风扇吧

网友J:
这样的风扇启动力矩很小!

网友K:
这种情况常见,说明风扇电流不大,铁芯散热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常见,说明风扇电流不大,铁芯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