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输出电压是到少伏,有人量过么??

楼主(2008-03-28):
伺服电机输出电压到底是到少伏,有人量过么

网友A:
伺服电机输出电压是什么意思?驱动器到电机的输出吗?

网友B:
我量过,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伺服控制器的输入电压是200VAC,我用的就是这一种.

网友C:
0---220

网友D:
我看到松下,富士的伺服电机铭牌上标的是INPUT 3PH  92V或100V,不管驱动器是用单相220V还是用三相220V做电源的,但没有实际量过

网友A:
既然写着3PH,应该就是3相了.至于驱动器的电源电压,再看驱动器的铭牌吧

网友E:
伺服应该是先整流,然后逆变,也就是说220v整流后是直流325v,再逆变是三项220v吧

网友F: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G:
如果是说驱动器输出电压的话,那这个电压非正弦的,它的有效值随伺服电机转速的升高而变大。具体数值,与电机的反电势系数有密切关系。曾测过某型号驱动器带伺服电机运行时,220V交流输入,2000rpm时,驱动器的输出电压不到100V。

网友H: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I:
伺服的输出电压是随调节变化的,一般情况下,测量意义不大。

如果非要测量,最好在恒速恒负载条件下测量。

楼主:
我们用西门子的输入是650V DC ,输出不知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I:
如果不是直流伺服,运动起来后输出肯定不是直流;即使是直流伺服,动态下也未必是直流。

网友J:
输出信号是变频变压的,即使测量,好像也不应该用普通的万用表测。

网友K:
我们所接触的有三相220V的,380V的!

网友L:
完全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M:
同意八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