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我想让伺服电机先正转几圈,接着在反转几圈,两者圈数不同,能实现吗?MR-J2S的伺服
如何接线呢?用S7-200来控制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是三菱QD75D2的模块来做的,肯定是可
以实现的,不过你用200的PLC,我倒是不知道它发的脉冲
MR的伺服放大器能不能接收啦

楼主:
接收是没问题的,就是只能一个方向运行,不知如何才能两个方向呢?

网友B:
单接一个控制方向的点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