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一体化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8-03-28):
    一体化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现场安装式温度变送器单元,与工业热电偶、热电阻配套使用,它采用二线制传输方式(两根导线作为电源输入和信号输出的公用传输线)。将工业热电偶、热电阻信号转换成与输入信号或与温度信号成线性的4-20mA。
    该温度变送器可直接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与之形成一体化结构。它作为新一代测温仪表可广泛应用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轻工、纺织、食品、国防以及科研等工业部门。

楼主:
主要特点:   ·现场安装在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使用,直接输出4-20mA的输出信号。这样既节约了昂貴的补偿导线费用,又提高了信号远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热电偶变送器具有冷端温度自动补偿功能;  ·精度高、功耗低,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宽,工作稳定可靠;  ·适用范围广、既可以与热电偶、热电阻形成一体化现场安装结构,也可以作为功能模块安装在检测设备中和仪表盘上使用;  ·智能型温度变送器可通过HART调制解调器与上位机通讯或与手持器和PC机对变送器的型号、分度号、量程进行远程信息管理、组态、变量监测、校准和维护功能;  ·智能型温度变送器可按用户实际需要调整变送器的显示方向,并显示变送器所测的介质温度、传感器值的变化、输出电流和百分比例。 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热电偶:K、E、J、B、S、T、N。热电阻:Pt100、Cu50、Cu100(三线制、四线制)。智能型温度变送器的输入信号可通过手持器和PC机任意设置;  2、输出信号:在量程范围内输出4-20mA直流信号,与热电偶或热电阻的输入信号成线性或与温度成线性。智能型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直流信号同时叠加符合HART标准协议通信;隔离式温度变送器:输入与输出相隔离,隔离电压500V,增加了抗共模干扰能力,更适合与计算机连网使用;  3、基本误差:0.5%FS、0.2%FS、智能型0.2%FS;  4、接线方式: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  5、显示方式:四位LCD显示现场温度,智能型四位LCD可通过PC机或手持器设定使之显示现场温度、传感器值、输出电流和百分比例中的任一种参数;  6、工作电压:普通型号12V-35V,智能型12V-45V,额定工作电压为24V;  7、允许负载电阻:500Ω(24VDC供电);极限负载电阻R(max)=50(Vmin-12),例如在额定工作电压24V时,负载电阻可在0-600Ω范围内选择使用。  8、工作环境:  a: 环境温度-25-+80℃(常规型)    -25-+70℃(数显型)   -25-+75℃(智能型)            b: 相对湿度:5%-95%            c: 机械振动 f≤50Hz, 振幅 ≤0.15mm            d: 无腐蚀气体或类似的环境;   9、环境影响系数:δ≤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