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将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08-03-28):
(无正文)

网友A:
LZ问的不够清晰:是有意还是无意空载运行.

网友B:
功率因数低,其它没什么后果。

网友:
你的意思是没有输出?

网友C:
肯定是人为制造的理论空载,不好说,看时间长短,还看供电电压。

网友D:
三相变压器总有空载运行的时候。
三相变压器空载运行时,有励磁电流,它的主要成分是无功电流,产生铁损和空载铜损。

网友E:
有啥后果?就是要是有人碰了它就会触电*_*

网友A:
呵呵,如是无意中空载运行的话,一是浪费,二是多了个潜在的故障源。

网友F:
楼主问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变压器空载运行没有什么后果,仅仅是多了一个负载而已,能有什么后果?

网友H:
变压器空载运行二次侧电压会比满载时略有升高,电源做的全是无用功,变压器合闸时切忌断开二次负荷避免冲击电压造成电器设备的绝缘击穿。

楼主:
我一同学参加考试时问我的问题,我只回答了他功率因数会很低,其他的也想不出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拿到这里和大家讨论!

网友I:
无电磁响声,但同样用电,是维持三相初级绕组工作

网友A:
楼上见到的是什么变压器,竟然无电磁响声?

网友J:
 有啥后果?就是要是有人碰了它就会触电*_*请问真的会触电吗

网友K:
浪费能源

网友L:
当然是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啦!呵呵!

网友M:
三相变压器空载运行时,有励磁电流,它的主要成分是无功电流,产生铁损和空载铜损。
浪费!

网友N:
变压器要是长期不使用停了得了,要是就短暂的时间还是别断电,有时断几天电再投入说不定还有问题

网友O:
1、变压器空载运行,二次电流为零;
2、一次仅是是变压器的空载励磁电流;
3、这时候,变压器的输入功率只是铁心损耗,即铁损,没有铜损;
4、这时候,是变压器损耗最小的时候,由于没有输出功率,所以效率为零,功率因数为零;
5、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变压器空载运行,应该停止运行;

网友A:
呵呵,变压器的铜损是指初、次级导线的直流电阻造成的损耗。

网友P:
后果吗,就是到月底供电局的缴费单上,阿拉伯数字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