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FIBUS联网问题

楼主(2008-03-28):
我用的是CPU是315-2DP和ET200-M子站联网时,最后一个总是联不上,BF等亮,我查了组态和连接器后还是BF亮红灯,把这个IM153-2与其他对调后还是最后一个联不上,BF灯亮,查到最后前面一个也联不上了,也是BF灯亮

网友A:
估计接线或地址设置不对

网友B:
看一下DP头是否在ON位置.

网友C:
你有多少个站呀//?

网友D:
线路是不是有些长了,降低通讯速率试一下; 所有的总线接头接线都检查一下,如果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那可能是总线连接器的的ON/OFF开关置的不对,确认一下所有开关置的位置。

网友E:
最后一个的总线接头要将终端电阻设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