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纺机细纱机恒张力纺纱系统逐层调速纺纱方法

楼主(2008-03-29):
现有的环锭细纱机纺纱速度主要受细纱断头的约束。细纱断头是细纱生产最主要的危害,直接影响细纱质量、产量及生产效率。减少断头率是细纱机生产的关键。细纱断头的主要因素是气圈张力值瞬时超过纱线的抱合强力值造成的。纺纱速度的提高主要受到纺纱气圈张力的牵制。环锭细纱机的气圈张力变化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1)气圈角速度ω;(2)卷绕半径R;(3)气圈高度H。由于环锭细纱机的卷绕形式为锥形卷绕,在纺纱过程中钢领板每一次升降短动程h使得卷绕半径R从大半径到小半径再到大半径的周期变化以及气圈高度H由高到低再到高的不断变化。由于上述的变化使得气圈张力随钢领板升降动程一直呈周期性变化,气圈张力的波动也造成纺纱过程中断头的增加。
为了减少纺纱过程中的断头,目前常用的办法有两种:
1、 采用4/6极双速电机。在纺纱开始阶段由于气圈高度大,采用6极低速运行,到中纱、大纱阶段采用4极高速运行。
2、 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运行速度,也是根据气圈的高度设定不同的纺纱速度,比较平缓的变速。
上述两种调速方法只是考虑了在纺一落纱中,将气圈高度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简单调速,而没有考虑钢领板升降短动程中卷绕半径的变化和气圈高度的变化,没有解决钢领板一个短动程升降气圈张力的变化,因此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限公司发明的环锭细纱机恒张力纺纱系统(已申请国家专利ZL2007201433547)克服了上述调速方法的不足,提供一种逐层调速纺纱方法(即随着钢领板短动程、气圈高度、卷绕半径的变化,气圈角速度也跟着变化,每纺一层纱都实现一次调速称为逐层调速纺纱方法),完全根据钢领板升降短动程气圈张力的变化来进行调速,实现恒张力纺纱。大大降低纺纱过程中的断头,提高了产量。
本发明系依据纱线力学气圈理论,建立近似于实际纺纱状态的数学模型(纺纱专家系统),设计一套细纱机逐层调速控制装置。将纺纱工艺参数通过显示单元键盘输入后,计算出气圈形态及最大气圈张力值。根据计算结果设定适当的气圈张力值,计算出设定张力条件下的调速曲线、根据钢领板短动程的位置及不同的卷绕半径和气圈高度将运行指令输出到变频器控制主电机变速运行,通过逐层调速法实现恒张力纺纱。
采用恒张力纺纱系统带来的好处有:
1. 由于纺纱过程中纱线张力波动小,改善了始纺阶段纱线的毛羽和条干质量,使得在一落纱中,小纱、中纱、大纱的毛羽及条干趋于一致,提高了整体纱线质量。
2. 根据纺制不同的纱支在保持原纺纱断头率,不提高挡车工劳动强度的情况下,可提高产量8%-15%。纺高支纱时效果由为突出。
3. 具有节电效果。单台车如果产量提高10%,而电耗则增加7.5%。再考虑整个车间的空调、照明耗电没有增加,吨纱耗电指标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低。
4. 由于纺纱张力波动小,气圈波动也小,可提高钢丝圈的运行寿命,降低生产成本。

                          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限公司
                                   金光成
                               2008年2月18日

网友A:
值得参考参考!

网友B(2008-12-17):
Z&Q公司,根据纺织机械对张力控制的需要,开发出可有效提升整经质量和能力的新型纱线张力系统,系统可代替瑞士贝宁格纱线张力系统Multitens、卡尔·迈耶公司的AccuTense 纱线张力器。
新型纱线张力系统,作为附件可以独立工作,传感器测定并传回实际纱线张力值,并与目标值作对比。如果实际值和目标值出现偏差,单独对每条纱进行调整,保证纱线张力均匀。纱线张力器,纱线张力稳定且对纱线作用柔和,使张力器可运用于生产高强产业用纺织品的超细纱线,如织制电子业中的电路板织物的纱线,也可应用于土工布、传送带、玻璃纤维壁纸、高强防弹材料等生产新领域,受到用户的青睐。

纱线张力器 松式络筒机 络丝机

dinoxzq@163.com 代理商: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3918192990 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