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M-DR40U:接近开关FA12-4PA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03-29):
   有一台K7M-DR40U的PLC,输入点采用共地法.其计米输入点采用Ni-M12-AN6X (NPN常开型)可以正常使用,换成FA12-4PA的接近开关,单独试该点正常,但整机运行就PLC就自动停机.
   想不通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极性不对;

楼主:
两者均是按说明书的指示接线,未找出何处极性不对,请明示.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流大小有关系

网友C:
注意24V容量

网友D:
独立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