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DTC温控通讯问题

楼主(2008-03-29):
初用台达PLC,请问各位高手:台达ES系列PLC与DTC温控模块用RS指令通讯时,PLC一直通讯超时报警(m1129ON),经过监控发现通讯一直是正常的,DTC模块返回的数据都正确,也能完成相应的指令动作.但接受完成标志位m1123一直没动作(OFF).但用MODRD和MODER指令通讯时不会报警,M1123也能正常动作.一直解决不来这个问题,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A:
将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程序如下:

楼主:
怎么贴不上来啊

楼主:
程序如下:
LD T66 MOV H303A D21
       MOV H3032 D22
       MOV H3031 D23
       MOV H3138 D24
       MOV H3030 D25
       MOV H3030 D26
       MOV H4439 D27
       MOV H43 D28
LDP T66 SET M1122
        ZRST D30 D46
LD  T66  RS D21 K15 D30 K17
       AND M1123
       MPS
       AND= D31 H3032
       AND= D32 H3130
       BMOV D33 D70 K3
       MPP
       RST M1123

网友A:
台达的PLC和台达的DTC温控器直接用MODED指令就OK了啊

网友A:
你用RS指令那格式设置正确了没有?

网友A:
还有你是不是用8位模式的?

楼主:
我认为格式没错,模块都有返回数据.位寄存器读写没办法用MODRD和MODWR指令.如:自整定,温度单位等.我发出的指令模块都有作出相应的动作.但PLC就是报警.打电话给中达,负责PLC的工程师要我问负责温控的工程师.负责温控的工程师说要我问负责PLC的工程师.郁闷.

网友B:
试试在RST C21后就RST M1123.另外,你的D1129设置了多少?是不是温控仪反应比较慢?将D1129里的值设置大一点.

楼主:
D1129设置了200MS,设大也没用.其实m1123根本都没有ON过,我监视过,不写RST M1123这一条指令,m1123也不会ON.其实温控器已经返回了数据.

网友C(2008-04-29):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不知仁兄是否已解决此问题.请发送autorun@yzvod.com交流,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