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800刷程序

楼主(2008-03-29):
刷程序死机后再刷就不行了,怎么办?电脑显示超时,2800卡显示boot'

网友A:
刷刷刷刷刷,问丹佛斯2800为什么这样容易丢程序呵!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B:
我刚找到一个VLT2800,不知程序在不在里面,也不知怎样刷

网友C:
............................需要有单片烧拷器.可以读出再拷入

网友D:
买一个TOP2004也就三百多元,想咋搞就咋搞!!!

网友E: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网友F(2008-04-28):
可以试下强制刷程序,短接驱动板和主板的连接线的靠左侧的2脚和4脚再上电,然后再刷程序试试

楼主:
是2和3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