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教:单片机接口板

楼主(2008-03-29):
正设计一个单片机接口板, 要求20路数字输入, 16路0~5V电压可调输出, 接口板通过串口与上位PC机通讯, 本人新手, 对那么多的输入输出感觉迷惑, 请大家指点一下思路.

楼主:
有没能成品接口板呢?

网友:
有很多成品的借口板,也可以考虑使用亚当模块.

网友A:
串口书上例子很多,输入口也没啥问题,就是模拟量输出多点,不太好整。

楼主:
浅醉闲眠你好, 亚当模块或者成品接口板这一类的资料在哪能找到?

网友B:
研华的4000系列就很常用的摸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