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G5,75KW 风扇引起的OH故障

楼主(2008-03-29):
[b]安川75的,机器里面有一个24伏的风扇,坏了以后会报OH故障。换其他的风扇不转。将检测取消一样报故障。只有原装风扇装上不报。有人卖这个风扇,要1000块钱一个。本人有一办法解决这一毛病。不要钱,送给大家作参考。遇到这一故障。在板上找到连接风扇的插口,在插口旁边将一个2K的贴片电阻拆掉不用。或者旁边的三极管拆掉都可以。绝对不会报这个故障了。为了解决散热问题。可以将原来的风扇换为380供电的,直接接到电源输入上就可以了。[/i]

网友A:
要那么麻烦吗?连烙铁都不用就可解决了

网友B:
卖1000块的也太黑了,干脆拿把刀去抢吧!

网友C:
太麻烦了,反馈和0v结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朋友门啊。安川G5,75KW的,风扇检测短接是不行的啊。你们说的方法其他机器是可以的

网友D:
我有该风扇呀.原装的才160元两个呀.人家要1000?太黑了

网友E(2008-05-06):
1000元没这样的同行 这要找到保护的电路 满足它条件它就不会报了

网友F:
1000块的也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