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3-29):
变频器的可以检测电源缺相吗?
我处一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启动正常,但带载后变频器就没有了输出。启动信号是一直闭合的,但面板上指示却有RUN变成了STOP。启动信号分开,再闭合,又可以启动,但一带载又是没了输出,并且没任何报警指示。
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启动接触器未吸合.

网友A:
带负载没输出,好像不是启动接触器的问题吧

网友B:
估计是逆变模块损坏,换一个试试

楼主:
问题根源已经知道,但希望能有更多人猜测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C:
如果没报警,因该是板子有毛病,或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快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楼主:
这里的原因就是变频器的三相电源缺了一相。
但这个原因变频器应该可以检测出来的,为什么变频器还可以运行呢?

网友D:
你这个变频器是在那买的?去打他换

网友: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功能也太差了!

网友E:
不可能,输入三相缺一相一样有输出。我们修变频器都是上的两相电,如果你那过有缺相报警,缺一相应该报警。但是输入缺相不能慢负荷运行,遇到过跳低电压的。当然报故障后就停止了,没有输出了。

楼主:
问题是带载就会停机,但又没任何报警。

网友F: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沈阳修变频器的请电:13704007982

网友G:
大多数变频器可监测输入缺相检测,但可以用参数关闭。你看一下是不是关闭了输入检测。

网友H:
楼上说的对!应该是参数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