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置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8-03-29):
CPM1A-30CDR与模拟量模块CPM1-MAD02-CH连接后,怎样设置才能让模拟量模块工作呢?比如,我要在“输入1”输入4-20mA信号,如何才能让“输入1”接受该信号呢?我是新手,这么简单的问题,我真的不会!

网友A:
将模拟量的输入通道的第0、1位设定为11。其他位不用就设定为0,即可。

楼主:
还是不明白,请说得清楚点,最好能传上梯形图。谢谢!

网友A:
你的模拟量模块CPM1-MAD02-CH连接在了第几个模块中?

楼主:
就是单单一个CPM1-MAD02-CH与CPM1A-30CDR连接

网友B:
在PLC带的扩展输入输出单元的通道后加1,比如说:PLC所带的最后一个扩展单元的输入通道是01,最后一个扩展单元输出通道是11,则下一个扩展CPM1A-MAD01的输入/输出模拟单元输入1的通道为02\03,输出通道为12,输入2的通道为04\05,输出通道为13,以此类推,PLC最大允许连接3个输入/输出模拟单元。

网友B:
输入/输出单元 CPM1A-MAD01与40点和30点的PLC连接使用,具有2路输入通道1路输出通道,输入信号范围为0~10V、1~5V、4~20mA,输出信号为0V~10V、1~5V、4~20mA;启动时,必须设定范围码后,模拟单元开始AD/DA的转换。MAD01共有8个范围码,分别表示8种输入输出信号的组合,ff06:4~20ma输入,输出

网友B:
MAD02-CH的第一个模块是,输入02,03,04,05输出12;

网友C:
学习中,
期待更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楼主:
没有人给出具体的答案吗?雪世界的文章我经常看,我知道您肯定能帮我的忙,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

楼主:
以下是说明书,但我看后不知如何设置:

网友A:
还看不到你上贴的图片。
 不过方法就如同“lmdz2b:”说的一样。

楼主:
有人能给出具体的做法吗?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

楼主:
    学习中,
期待更好的答案[/b]

楼主: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听说很简单,可我也不会,我想做个好人,也很难。

楼主:
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A:
其实你的图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输入1、2用4-20MA,输入3、4用0-10V,采用平均值的方式,输出用4-20MA的设定方式为:

楼主:
请问:这个“1111010111111111”是通过什么方式输入PLC的呢?是通过编程方式,还是通过接线方式?

楼主:
请老师看看我的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输入4-20mA信号后,DM0无反应!请老师指点。

网友A:
你上传的第一个图的设置值不对。必须将其转换为16进制数传送到通道2中。

楼主:
将#F5FF传送到2通道后,输入4-20mA信号,模块的输入指示灯居然不亮!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个模块为什么没有电源接线端子呢?难道模块的电源是从CPM1A经数据传输线输入的吗?

网友A:
模拟量块是不需要单独供电的,是CPU给电的。
再有就是你用了几路输入通道啊

楼主:
我就是在IIN1与COM1之间输入了一个4-20mA的直流信号,其余不用。

网友A:
其余不用的话,就不能将#F5FF传送到2通道了。必须根据需要从新设置数值。

楼主:
请问老师:应该传什么到2通道呢?

网友A:
你将#C403传送到2通道中试试。

楼主:
谢谢老师!我把#F5FF传到13后,DM0有了反应(输入12mA电流),但不知为什么指示灯不亮,请老师指点。

网友A:
你说是哪里的指示灯?

楼主:
指示灯----就是指模拟量模块的指示灯。

楼主:
就这样沉沦了?都是改版惹的祸!

网友E:
学习了,还没见过这个.先看看.

网友F:
学习了,高手如云啊!都加把劲!

网友G(2008-06-13):
学习学习增长见识!!!!!!!!!!

网友H:
楼主,现在好用了没?

没好用,哥们帮你做,传给你,留个信箱吧,我接触PLC第一个做的就是这东西,印象比较深刻

网友H: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版主说的不对,设置字不应该写入2号通道,对于30CDR来说,设置字应该写入到13号通道里,30点PLC和MAD02组合,输入1和输入2,分别使用02号通道的低8位和高8位,输入3和输入是分别使用03号通道的低8位和高8位,输出通道为12号通道,设置字通道为13号通道。根据楼主的要求,如果只使用输入1读取数据,第一步,传送设置字#C403到13号通道,第2步,读取2号通道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I:
仔细看下MAD02的手册

设好控制字

别的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J:
我现在正要做这个mad02的课程设计呢

老师上课没有讲过

实验室又不能随时开放

资料又那么难找

晕死

plc是我们专业的考察课不是考试课啊

难死了

网友K:
欧姆龙做模拟量这么麻烦啊 ?晕

网友A:
其实加模拟量模块在设置时麻烦一点,不过仔细看过手册后再结合实际的PLC调试,一切就会变的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