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的编程口是个什么口?

楼主(2008-03-29):
  请问FX2的编程口是个什么口?用什么模块可转换成485口,我想以一个屏的485通信。
FX2N的编程口是否可做为通信口,与一个屏的232通信 ,用SU-09线。谢谢!(威纶的屏)

网友A:
8针MINI-DIN,为422通讯模式。
通过添加RS485通讯模块或者添加CPU的扩展RS485端口可以获得485通讯能力,编程口为422通讯,需要进行转换才可以与232通讯。SC-09的线就是232转422的。

网友B:
fx2的编程口是RS422的口,DB25的。很多屏有RS422通讯口,直接连接就可以了。不需要转换的。用哪家的屏要查那家的屏的使用说明。上面有通讯线的制作方法的。我们用HITECH、台达、西门子的比较多,它们都有通讯线制作方法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可以用SC-09
也可以用线直接连

网友D:
FX2N的编程线是不是和1N的相同的

网友E:
是相同的.

网友F:
呵呵..FX2N的和1N的是 一样的...

楼主:
我准备购买威纶的MT501的屏双串口的,此屏好象是没有422口。我准备用一个串口用SU-09直接联一台FX2N,另一个串口(485)接FX2,但FX2没有485口,所以我正想怎么来转换。

网友C:
怎么没有422口?

网友G:
是RS422通讯口;

网友:
FX2N的编程口与HITECH人机COM2通讯最远是多少米?谢谢

网友H(2008-05-16):
SC09就是RS422-RS232的转换线,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F:
买一根SC-09的数据线就可以拉..

网友I:
编程口RS422也可以直接接RS485,没有问题.

网友J:
FX2N的和1N的是 一样的

网友K(2009-04-27):
谁有fx2 25针RS422引脚图有吗

网友L:
自己做不了的,里面有芯片,买个国产的SC09,好象50元一条,直接连接到屏。

网友G:
FX2的是RS422;可以直接与屏通讯;

网友M:
sc-09不可以与威伦的屏485口通讯,会烧坏的,通讯的方式规格不同。可编程器口是RS422.所以需要用扩展的转换模块。

网友N(2009-08-07):
谁能告诉我,怎样免费下载中文版step7v5.3sp2,万分地感谢!

网友O(2010-07-22):
fx2的编程口是RS422的口,DB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