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输出频率可以调节吗?

楼主(2008-03-29):
我用的是台达的编码器,用其进行定长时,误差比较大,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变它的输出频率来提高其精度,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编码器是固定输出的,多少线定死的,一般用程序来调整误差

网友B:
编码器线数是额定的的。选择高线数的来提高精度,要不加介轮进行转数变换,但会有机械摩擦精度会有影响。

网友C:
一帮菜鸟,加个变速器,提高编码器转速不就行了。

网友D:
关键是精度的误差是机械的还是编码器的

楼主:
补充:我用PLC限制好到达一定的脉冲数时停止,可是每次显示的输出脉冲都不一样,就算显示的一样,长度也会有较大误差。求求各位老大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