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D简明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08-03-29):
802D简明调试
一:硬件搭配连线:
1:电源模块:
5-28KW一般采用开环控制,刹车能耗内部吸收
16-31KW一般采用闭开环控制,刹车能耗馈回电网,需要配备滤波器电抗器
T48 T63 T64分别代表直流母排充电 脉冲使能 使能
9  112   AS1  AS2 分别短接
注意送电停电顺序,特别是停电时,T63与主轴停止同步,一定不要直接停总开关,防止馈电对系统造成损伤
上侧红灯亮代表硬件故障下侧红灯亮代表电压或者母线不正常
驱动器模块:663  9  是脉冲使能 65A  9  65B  9分别是两轴的控制使能,可以短接,或者通过PLC控制  73.1  72 为驱动器状态信号,可以引入plc输入端
611U
611A
611D
注意接入位置和相序
控制模块
2:接入PCU等 PROFIBUS传送速率较高, 屏蔽层接外壳,以pcu外开始连接, 注意电缆输入输出方向,开始终端电阻on 中间off
2:24V电源:使用稳定电源,防止停电时对系统造成反复启动,造成损坏,或者丢失程序
3:放射性接地:
4:使能链
电源模块                      611U                      NC
       T48  T63  T64             663  9    65  9        控制使能  脉冲使能

二:PLC程序:

1:初始化
2:急停处理
3:MCP—NCK
4:AXIS控制
三:驱动器优化:使用SIMOCOMU软件进行优化,优化时转动轴取得返回数据不一定是最好数据,优化结果与机械结构有很大关系
                        速度环                 位置环

选择电机编码器
第二编码器选择NO ENCODE (不是全闭环)
四:NC参数:
1:总线配置
MD11240=0    有I/O 无驱动
MD11240=3    有I/O  一双轴  二单轴
MD11240=4    有I/O  二双轴  一单轴
MD11240=5    有I/O  一双轴  三单轴
MD11240=6    有I/O   四单轴
A832报警 总线无同步信号
2:驱动器模块定位参数
MD30110
3:使能
MD MD30130
MD30240
380500—608报警—驱动器过载
380500—607报警—电机抖动(直流母线  相序  电机接头)
MD32100=1(0)  正点动   负点动
机械配比参数
螺距MD30030
减速比MD31060(丝杠端)  MD31050(电机端)
减速比分母不能输入小数 MD31050/MD31060=N1/M1*N2/M2*…….Ni/Mi
4:优化:
最好带负载优化
5:速度
进给轴                      主轴
最高速MD36200              最高速MD36200
最大轴速度MD32000          最大轴速度MD35130
点动快速MD32010            点动快速MD35110
点动速度MD32020            点动速度MD32020
主轴位控增益MD32200
每挡位置加速MD35210

6:回参考点
MD34110参考点位置(也可以使用刀偏完成)
MD34092参考点电子偏移(参考点与零脉冲重合)
MD11300=0时点一下即可回到参考点但是参考点与硬限位距离小于0
7:用户保护级:避免他人误操作丢失数据
MD218=R
保护级2—EVENNING
2_CUSTOMER
4 5 6
7可以随便更改(不分不重要参数设为7级)
                 FLASH                         随机存储器

丢失被分数据,随即存储读取标准数据,如果再进行存储,则覆盖原来备份数据
所以修改数据后一定内部备份,随即存储器程序只能保持50小时
读取标准值,显示04060  读取备份值显示04062
一定注意关闭口令
8:存储
最好做一下外部备份,支持WIN98的存储软件加一块8M存卡

网友A(2008-10-15):
收藏了,谢谢.实际应用一下.

网友B:
好帖子!收藏+顶,板油可以在参考一下如火斑竹的?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574-FC98BCDBE61C? ,与此文遥相辉映、相得益彰!

网友C:
还有其他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