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9):
我这里有一台VFD-B15KW 380V,刚开始拿过来是整流桥坏了2组,现在换上去以后输入电流不平衡,带的负载是风机,当开到48HZ的时候,两相电流是26A 一相只有6.5A 然后开到50HZ的时候它就自己跳掉,不显示故障代码,从50HZ一下变到0HZ ,48HZ频率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开的,就是输入一相电流很不平衡,输出三相一直都是平衡的,
我还把进线换了一下,很奇怪 A B C 三根线本来是B相不平衡,我把B和C 换了,变成C不平衡了,刚开始怀疑是线和空开的问题,但我把这几根线和空开调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就好的,

请教高手,是台达的晶闸管整流的半桥没有触发吗? 没有触发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人回 自己顶,现在又发现怪问题。A B C 三个单相整流桥单独看触发波形 都是好的 用铜排把 他们的正端联起来 其中  B 相的波形就没有了  A C相的波形都正常 搞不清楚了,

网友B:
台达的晶闸管整流的半桥没有触发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先检测三个半空桥是不是好的,三个触发脚都是一样的通过电阻并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