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个维纶触摸屏

楼主(2008-03-29):
当小车不运行的时候,如果按下x2按钮y2也会输出制动信号,怎样可以让小车不运行时按下x2制动不动作.

网友A:
你没说清楚题目

网友B: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讲明白了,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QQ:470331240

网友C(2009-03-16):
看程序应该是Y002制动吧

加一个条件限制就可以了

Y000与Y001并接后加一个上升沿脉冲

再和Y002串接,假设输出是M10

把前两个网络的Y002改成M10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X002之前加一个启动条件X000与X001并接后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