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往返小车

楼主(2008-03-29):
当小车不运行的时候,如果按下x2按钮y2也会输出制动信号,怎样可以让小车不运行时按下x2制动不动作.

网友A:
没有图片

网友B:
没有图片 啊?楼主重发图片

网友C:
看不见图片呀!
没有图片无法分析

网友D:
可不可以,当Y0、Y1同时断开的时间到达一定值时,就使Y2不动作。

楼主: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E:
你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网友F:
把运行信号转个中继加个时间延时

网友G:
不知道怎么传PLC图

网友G:
将第18步的X002改成Y000和Y001的下降沿不就行了

网友H:
同意楼上——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I:
采运行信号,加在前面!

楼主:
在不按x0或者x1未启动的情况下,如果不小心碰到了x3或者x4(限位)y0或者y1也会启动,怎么让y0或者y1只在x0或者x1按下后才启动呢?就是说不按启动的情况下碰到限位开关电机也不会自己启动.

网友G:
用步梯指令就行

楼主:
能否说的仔细些?

网友J:
你加我QQ524588022或MSNxxjcy@hotmail.com或打我电话13585229248,我帮你解决

网友K: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可以解决.

网友L:
不明白,看不见图片,我也是刚学习,对这样的问题很感兴趣,能否详细讲讲 ?

楼主:
高手呢抽点时间来看看吧,搞不定啊.

网友M(2008-08-01):
这么个简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