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29):
用户反应一MM440-110KW变频器在启动后运行电流一会就下降到50A左右然后导致停机.请问这一般有哪些状况会产生!
MM440-110KW变频的延时熔断器,风扇,变压器哪儿有卖,价格如何!
请知道的留言,谢谢

楼主:
没有愿意说明的么...
期待中...........

网友A:
有什么报警?

网友B:
www.shdongtong.cn 能给你帮助

网友C:
首先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有关参数,如不行,看整流电路,再查驱动电路,如果都确定没问题,那只有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D:
有什么报警吗。沈阳修变频器的请电:13940026079

楼主:
机子老了,我也没有看到什么面板!
还有老是坏变压器和熔断器.虽然过了保修期好多年,还是看了下!

网友E:
通风不畅,可以用手摸摸变频器风道上面可有风,用长竹签通通风道。我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