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是遇到说伺服的死区,请教达人

楼主(2008-03-29):
常听到伺服系统或者说pmac之类的设备有死区的说法,小弟弟想请教一下,死区是怎么产生的,会有什么危害?设置死区补偿以后又有什么作用,小弟是新手,菜鸟的很,很多都不知道,麻烦高手们了
跪求。。。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

网友A:
还是要请版主了

网友B:
死区,通俗一点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输入,系统没有响应。由于摩擦力地方存在,系统不是有力量给定就可以动的,只有给的力量大于摩擦力,才可能动起来。这就算是由摩擦力造成的“死区”。对于这种死区,如果比较大,没有适当的补偿,造成系统启动的时候响应慢,跟随误差比较大,容易造成震荡。

楼主:
谢谢啦 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C(2009-07-25):
刘先生讲的极是.

需说明一点是摩擦分液体和固体两类(气体不会在此构成问题).
液体摩擦可用控制输出信号中加 dither 信号, 一种高频低幅度信号来帮助解决.
另一个原因是物理间隙, 固体摩擦和间隙造成的“死区"需用初值来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