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制作警告窗口

楼主(2008-03-29):
请教一下:在MCGS中有直接制作警告窗口的命令吗?
或者怎么制作啊?用户策略?
如:对不起,输入的值必须在0~20之间!

网友A:
制作你想出现的报警窗口,然后在循环策略里判断报警条件,调出窗口。也可以在窗口里放置报警控件。

网友B:
可以在循环策略里做,判断输入的数值超出范围时,报警!报警的形式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自己做的窗口不好看啊!

有没程序里现成的吗?

报警浏览器里都是数据列表!

网友B:
用报警显示构件行不行啊?

网友C(2008-04-28):
报警显示构件是用来记录和查看报警的,当然你非要用这个也可以,但是它是个窗口,在实际应用时 怕是不能完全达到你的要求,除非你把报警显示构件做的很大,再设置可见度,这样做很别扭,就像你把雪糕当水喝一样..比喻不恰当哈!~

楼主说的这个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最简单的就是做几个控件 也就是提示报警信息的控件,各自设置好属性,并设置相同的可见度,也就是达到某个条件时 这些控件可见,这样就达到报警提示的效果

有点难的就是做子窗口,在循环策略里设置条件,达到某条件时弹出子窗口,这样达到报警提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