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郁闷

楼主(2008-03-29):
工厂有一水泵,已经烧掉五六个接触器了,每次都是有一相的触头烧掉.开始是怀疑电机问题但重新绕过电机线圈回来一样过几个月又烧接触器了,后来电源线又换过、接触器至电机的线也换了,但还是故障依旧。我的电机是2.2KW的但我的接触器已经用到了11KW大了,而且接触器还用的是金钟的.求解!

网友A:
电源三相不平衡

网友B:
每次都是有一相的触头烧掉

是同一相吗

楼主:
不一定,有时这相有时那相.

网友C:
 电源三相不平衡,加阻容吸收会好得多.

网友D:
控制电压没问题吧,量下看看,低了会造成吸力不足,肯定烧触头。

网友E:
接触器容量用大一点的,可以用不40A的,还有牌子也要好点的,好ABB、施耐得等等。

网友F:
电机也烧了?

网友G:
应该是控制电压太低,造成接触器吸合能力低,三个触点接触不好,会少其中一相,可以观察电机的启动能力来判断是不是控制电压低,可能你们那里离变压器太远

网友H:
接触器有没有问题
换个牌子试试
上次碰到一批有问题的,
无论用在哪个上面,一起动就粘死了

网友I:
1、接触器工作环境是否有问题(比如有水)?
2、是不是太过于频繁启动?

网友J:
电网质量不好也有关或控制电压低造成接触器超行程不够

网友K:
应该好整的!
电机要不就换一个,有可能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L:
有可能三相电流不平衡!测一下数据.

网友M:
确认一下供电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N:
应该是接触器控制电压的问题,接触器吸力不够

网友O:
关注中,有结果一定要公布出来

网友P:
接触器控制电压的问题,接触器吸力不够

楼主:
把控制变压器输入电压从415V改到380V了.但改以前次级输出也有220多V.再跟踪观察.

网友Q(2008-10-10):
FS/E 防晃电接触器 www.mybchina.cn 孙先生 QQ329410197

网友R:
这么小的功率会损坏这么多接触器,估计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S:
支持楼上的看法。

网友T:
11KW 金钟穆勒接触器值多少银子?换个国产电机也差不多了。何况已经换过接触器、电线也依旧,那就考虑电机容量是否足、工况是否合适吧?或者更换一台电机,也许那台电机有问题

网友U:
综合以上各位的,故障点很全了,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V:
电机保护动了没?

网友W:
故障点很全等于没有故障点!!!

网友X:
同意12l楼

网友Y:
有没有装热继电器保护啊?估计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Z:
你的控制电源要过一个控制变压器吗?不用行不行?用的话要看看他的容量够不够!这个电路就是  电压   电机

网友AA:
估计是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