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怪事

楼主(2008-03-29):
工厂有一水泵,已经烧掉五六个接触器了,每次都是有一相的触头烧掉.开始是怀疑电机问题但重新绕过电机线圈回来一样过几个月又烧接触器了,后来电源线又换过、接触器至电机的线也换了,但还是故障依旧。我的电机是2.2KW的但我的接触器已经用到了11KW大了,而且接触器还用的是金钟的.求解!

网友A:
有点奇怪,电源电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B:
在电机下次启动的过程中用钳流表卡一下,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尤其在启动的过程中。再就是你接触器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太脏了!粉尘、油污比较多,造成接触器触电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C:
楼主还没测量出来?

楼主:
三相电流平衡,相差很小.接触器是在密封的电箱里的应该不会环境差.

网友D:
吸合是不是太频繁了

楼主:
吸合不是太频繁

网友E:
单位里接触器有烧坏的,但不象楼主这么频繁

网友F:
用软启动器吧
不然用变频器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G:
是不是都烧的同一个位置的,如果是,说明你的电机和电路理这一相有问题,如果不是,个人认为是启动时电流大造成

网友H:
确实有点怪!但肯定是有原因的!请楼主把这个原因找出来后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I:
最好用个有记录功能的电流表记录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这一相电流高!!

网友J:
换个牌子的接触器看看?

是否质量问题哦?

网友K:
同意10楼的说法,不知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泵,抽取的是什么液体,粘稠度如何?

网友L:
所换接触器线圈电压与控制回路电压一致吗?接触器工作时有量过输入线圈的电压吗?

网友M:
接触器后的电缆还没换完,如二地控制线等!

网友N:
工作线圈的电压要正常,触点电压也要达到要求,接触器本身的性能也要看一下

网友O:
1、三相电流平衡
2、你电机的功率和选择接触器是有关的

3、仔细检查你电路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P:
对:ksw关于

所换接触器线圈电压与控制回路电压一致吗?接触器工作时有量过输入线圈的电压吗?

内容的回复:
-------------------------------------------------
是烧触点.不是烧线圈.

网友Q:
是不是使用环境的空气湿度太大了

网友R:
此现象是否由于单相接地引起的?烧掉的一相有接地故障。

网友S:
是否用了液位控制器,实行自动运行。

网友T:
换个别的牌子接触器看看

楼主:
把控制变压器输入电压从415V改到380V了.但改以前次级输出也有220多V.再跟踪观察.

网友U:
引用 网友V:

换个牌子的接触器看看?

是否质量问题哦

赞成

网友W(2008-04-29):
水泵的启动电流大,加上水塔容量小,所以启动频繁,接触器的寿命有限,所以查别的把,实在不行就用变频,或把接触器的线调换,看还是不是一直烧那一想

网友X:
有这么怪的事情?

网友Y:
与输入电压有关,因为每次都烧那一相.

网友Z:
应该和电源有关

网友AA:
可能线圈电压不稳定,线圈电压过低也会烧怀接触器

杨全成 诚做一流低压电器

网友AB:
接触器的一组触头烧毁,说明这一相肯定有严重的过电流的情况,而电流这么大也没有把电机烧坏,这个电流肯干没有经过电机,从这样分析你的电路应该存在漏电情况,有可能是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AC:
好好查一下上一级的开关,现在的电器生产厂家说不清的!你可是拆开上一级的开关看看里面有没有接触不好?关于你说2.2的电机用11A的接触器,我告诉你我以前用25A还是三天两头换,这就是某驰名商标生产的,其实这种接触器有些触片是铁的!

网友AD:
空气开关不跳吗???

网友AE:
从电源线到接触器下端仔细检查一下所有的元件及接线,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地方、电压降?有时的潜故障是不易发现的,测量时没有问题,运行中会有偶发的接触不良,吸合不好,导致真正的故障。

网友AF:
楼主你最好在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G:
引用 网友AB:

接触器的一组触头烧毁,说明这一相肯定有严重的过电流的情况,而电流这么大也没有把电机烧坏,这个电流肯干没有经过电机,从这样分析你的电路应该存在漏电情况,有可能是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AH:
请问楼主三相电压是否在380V左右 三个线圈电阻是否一样 它门的三相电流是否平均 电流有没有超过6安培 如果都正常 那应该是来说还是材料的质量问题吧 732875352

网友AI(2008-06-04):
单相过流了 三相不平衡 查一下  电源上 方的 负载 性

网友AI:
对了 你 那 相有没 有  互感器只类的 电感原件啊 !

网友AJ:
这相上不会连接其他的单相负载吧

网友AK: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一相接地造成的。

网友X:
接触器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太脏了

网友AL:
这么小的电机会如此频繁烧接触器不可理解,要好好查一查,等待答案。

网友X:
还有就是选用的接触器质量太差

网友AM:
是不有一相接线太松,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AN:
烧一相触头,肯定是流过大电流所致。用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额定/平衡,就能判断清楚。如果说电流是额定是平衡的,那么你所说的情况就不存在。另外查一下你的三相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N:
绝对和接触器的质量无关。换了五六个,又是大容量的,怎么会是接触器有问题呢?

网友AO:
本人所经历的类似情况原因是:

控制箱较小,安装了个较大的接触器,把箱门关闭后,按钮挤压在接触器的一端,使接触器的三个触头中有一个接触不紧密而经常烧蚀。

请参考。

网友AP:
等待结果,请搂主给出处理意见

网友AQ:
确实有点怪!有点妖!等待结果

网友AR:
通过搂主的叙述怀疑是电源有问题。

电源线换过、接触器至电机的线也换了,但还是故障依旧。三相电流基本平衡,说明外部因素基本已经排出。

而接触器一相要想烧坏其电流必须比其他两项都大很多。

所以怀疑这一项的电源质量有问题。如果可能的话用其他的电源试试。或者加电抗器等元件。

网友AS:
引用 网友W:

水泵的启动电流大,加上水塔容量小,所以启动频繁,接触器的寿命有限,所以查别的把,实在不行就用变频,或把接触器的线调换,看还是不是一直烧那一想

网友AT:
这个问题听楼主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奇怪了,到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 经常烧坏一个触点.. 每次都是同一个相的触点吗? ; ; ; ; ; ; ; ; 会不会是买的假货接触器? ; ; ;

i测量一上接触线上端线电压, ; 再量下下端电压是否都正常.

----------------------------------------

正泰,德力西 厂家直接拿货,/// ;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 ;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U:
一相相直接查绝缘,以前有个类似的情况,最终找到的毛病上电源线上有一相有点破损,但不严重,偶尔短造成的烧接触器的那一相

网友AV:
引用 网友AH:

请问楼主三相电压是否在380V左右 三个线圈电阻是否一样 它门的三相电流是否平均 电流有没有超过6安培 如果都正常 那应该是来说还是材料的质量问题吧 732875352

这个说法比较可靠,另外问一下楼主,控制电源是取自烧的这这相吗?

网友AW:
短路、、、、

控制回路接线故障、、、、、、

网友AX:
1,电流匹配吗?

2,三相平衡吗?

网友AY:
请问楼主。你具体的接线是怎样的。我好给你分析,因该不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线路对地故障有可能。

网友AZ:
是否应该考虑单向接地问题??如果总是一相烧的话

网友BA:
应该是3项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BB:
看了大家的回复,收益非常,等待问题的完美解决,分享。

网友BC(2008-07-17):
用钳形表测一下!!!!是不是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BD:
引用 网友AN:
绝对和接触器的质量无关。换了五六个,又是大容量的,怎么会是接触器有问题呢?
可能烧的这相线路中有接触不良.

网友BE:
感觉还是电机启动电流大,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