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

楼主(2008-03-29):
(无正文)

网友A:
有好多种接线方式

楼主:
系统升级了,图到哪里去了?

网友B:
机械互锁(按钮互锁)

电气互锁(接触器触点互锁)

正反转就怕正反切换时,引起短路

网友C:
有图啊,你们都看不到吗?但是不知道对谁来说才有意义

网友D:
1.按钮触点互锁

2.接触器辅助触点互锁

3.接触器机械互锁(可逆接触器)

网友B:
3.接触器机械互锁(可逆接触器)

两个接触器并在一起互斥?

网友B: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东东,搜到的,

西门子3TD机械连锁可逆接触器
产品简介 » http://cn.made-in-china.com/china-products/productviewgxnJVAmEtQvc/%E8%A5%BF%E9%97%A8%E5%AD%903TD%E6%9C%BA%E6%A2%B0%E8%BF%9E%E9%94%81%E5%8F%AF%E9%80%86%E6%8E%A5%E8%A7%A6%E5%99%A8.html
  3TD系列机械联锁可逆接触器为交流50Hz或60Hz,额定绝缘电压为690-1000V,在AC-3使用类别下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时的额定工作电流为9A-400A。主要用于控制交流电动机正反转。符合IEC947,VDE0660,GB 14048等标准。

网友B:
这种可逆接触器中有两个线圈了?!

状态互斥,不能同时吸合,

这个开,另一个关

难道象翘翘板?

网友B:
现有接触器大部分只有一个动作,接通或断开主电路,但实际许多用电设备,如电动汽车、电动绞车、电动叉车、工程机械等,不仅需要接通或分断电路,而且还需要正反向频繁地接通或分断电路,这就需要用两个或更多接触器连接起来联合工作才能实现,然而,每一处连接均存在接触电阻,对于载流而言,多一处连接就多一份能量损耗,从而使控制部分体积及成本增大,多处两产品间的短接线费材、费工,导致可靠性及效率下降。
CN100型低压直流可逆接触器是根据可逆控制电路的使用要求,设计中将诸多触点进行合并,最大限度减少连接,减小体积,实现正反向可逆控制功能,提高可靠性和效率。
该产品性能可靠、体积小、使用方便,额定电流100A,正反向额定通断电流能力为4Ie,主体结构防护性能为IP55,有多种控制电压,线圈功率<20W,产品可方便地安装于竖立和水平安装板上。
该实用新型的产品专利已在申请之中,它根据可逆控制的要求,是集进口可逆控制接触器精华的控制元件。

CN100型可逆接触器选型手册
一、适用范围CN100/囗型低压直流可逆接触器(以下简称可逆接触器)适用于直流电压至80V、额定电流至150A的蓄电池供电或整流电源供电的直流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及频繁地换向控制直流电动机用,以实现正反向可逆控制的电路。二、符合标准 符合GB14048.4
六、结构特点
CN100型可逆接触器具有二常开、二常闭触头合并的触头系统。
CN100型可逆接触器以塑料外壳固定静触头,磁系统为部分磁路公用的两个螺管式结构。触头系统为直动式双断点,触头以专用银合金材料制成,所以有较高的寿命及抗熔焊性能。反力弹簧采用宝塔弹簧形式,动铁心圆锥面形式,接触板避让设计,使反力特性曲线陡峭,控制回路具有良好的吸力特性,且产品体积小。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接线端子均采用接线柱形式,橡胶密封圈使产品能达到防水要求。基座采用铝合金,有良好的散热性能,并且布置有数种供选择的安装方式。整台产品结构紧凑,使用方便。

网友E:
好东西 就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F:
谢谢楼主了,给我们提供好东西

网友G:
谢谢楼主,非常感谢你的图.就是不知道能用上不能用上.

网友H(2008-11-22):
做了一辈子电工,终于发现了如此经典的秘籍,我代表全世界电工感谢楼猪的慷慨奉献。

网友I:
可逆接触器什么时候用用。

网友J:
好呀。今天第一次来就看到这么好的东西

谢谢10楼的

网友K(2009-03-27):
时间继电器控制的自动正反转控制那?

网友L:
那也只是一个最最基本的正反转控制图嘛,见的很多了!

不过还是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M(2009-06-06):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N:
常用的电路一般不需要使用SB2和SB3互锁。只要KM1和KM2互锁就可以。

网友O:
只是一个最最基本的正反转控制图

网友P:
这个接线图是最基本的接法,电工书上经典例子,如果用这个图再加两个按钮做一个正反转点动的话会有缺陷是容易误动作!

网友Q(2009-09-21):
控制电路怎么接到U相和V相了。不是22的吗,N线在哪?

网友R:
到底什么东东?!!!!

网友S(2010-05-28):
对:gm293x 关于

控制电路怎么接到U相和V相了。不是22的吗,N线在哪?

那个三相电是没有零线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T(2012-05-24):
引用 网友U:
关于 控制电路怎么接到U相和V相了。不是22的吗,N线在哪?   那个三相电是没有零线的.......内容的回复:

因为控制电路采用了380V的电压设计的呗,交流接触器额定电压直接是380V的。

网友V:
控制线路380v,很危险的。楼主小心啊

最好用220v,甚至DC24v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控制线路380v,很危险的。楼主小心啊最好用220v,甚至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