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何时用软线何时用硬线的讨论?

楼主(2008-03-29):
大家讨论一下,控制柜何时用软线何时用硬线

网友A:
我的理解:有机械振动或有相对运动如柜门与柜里的连接用软线,其余可用硬线!

网友:
 我的理解:有走线槽的就用软线,

网友B:
主回路用硬线,控制回路用软线。

楼主:
同意“交大电气”的见解,有机械振动的设备用软线,并压有线鼻。在相对不振动的电控柜中,如果要求绑把线的话,最好用硬线。这样走线较为漂亮。

网友C:
硬线、软线是相对的,有的多股铜芯线单芯较粗,如BVR的,表现较硬,也可以整形。

网友D: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E:
我也想说,但都别说完了,都有道理,呵呵考虑控制柜的地理环境

网友F:
我认为2.5平方以下的都可以用软线,可以加装接线端子.

网友G:
如果不考虑配置好看些,我建议全部用软电缆装配。硬线震动易断或接线易松

网友H:
我建议全部用软电缆装配。硬线震动易断或接线易松

网友I:
还是使用软线好些,同样线径载流量大

网友J(2008-08-27):
依据我的经验,好多用硬线组装的柜子,特别有较多控制回路及继电器的弱点控制柜,在从工厂发货到现场安装完毕后,均有太多的接触不良和松动,甚至脱线。建议用软线。特别是柜体将来的工作环境中,有震动,比如在电机旁边的话,很容易有接触不良;另外就是一个端子侧接两根线的情况就更为检查麻烦。与大家共享。

不知道弱电控制柜内电源线及控制线在不同的电压级别上,可有强制性规定。每次到现场,都要把工厂测试做一遍。很不爽,如果差补高一些,另当别论!

谢谢!

网友K:
过去配柜板前配线,用硬线做型;板后配线也用硬线,板前做型,板后拉直。如果用软线,要求线头上锡。现在配柜都使用软线,有各种接头,走线使用行线槽,又方便又美观还可靠。

网友L:
线 径 大 的 很 难 做 的 。 还 是 用 软 线 好 用 些 。 接 触 也 很 好 。

网友M:
控制柜还是用软线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