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进口注胶机故障两例

楼主(2008-03-29):
    一台环氧树脂注胶机采用以色列UNITRONICS OPLC控制器配合压力调节器自动控制胶体的速度,故障现象为:经常无故停机。经查变压器输出电压很不稳定,造成停机的原因是电压下降超过要求,经仔细检查确认为电源线接触不良。
   昨天此机再出故障,现象为压力调节正常30%时会经常停机,加大压力后故障减轻。经检查为注胶泵无力,压出启动时间过长引起机器自动保护而停机,确认为气路故障

网友A:
注胶泵问题大些

网友B(2009-11-27):
不是PLC的问题,有事情请打电话咨询我!021-61112468

网友C(2013-11-13):
我这也有这种现象但设备PLC上“SF”会红灯,但复位后设备可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