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列表不好用

楼主(2008-03-29):
罗升的文本TD220,装上软件后,建立工程,可打开报警列表,里面的线圈号是灰色的,根本不好用,怎么回事?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使用的软件版本,报警列表里面在"警报内容"里面输入警报信息,然后回车,那这块自然就不是灰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