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反转

楼主(2008-03-29):
有一伺服电机经常出现超温报警而停机,拆下保养时(换轴承),将位置传感器用的那个三个齿的挡片弄掉了,保养完后还是将挡片装了上去,结果在试车时发现马达的转向变反了.变换挡片的安装角度,要么就是反转,要么就是不正常的正转并即刻报警停车.  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在此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你可能需要调节零位。也就是偏移角。看看控制器的说明书。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请回复下。

楼主:
没有说明书参考.问题已经解决.还是挡片装错了角度. 因为只在挡片上出过差错,所以就在挡片上下功夫,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