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功能

楼主(2008-03-30):
记得以前看过德国进口的一台机器,控制系统是西门子S7-300的,机器外部有安全门保护和急停按钮保护。
当机器的安全门打开时,机器就会停止,状态保持,当按下复位键后,机器继续运行。
当按下急停按钮后,机器控制系统全部断电,必须重新复位后才能运行,而且必须重新开始

现在让我迷惑不解的就是
当安全门打开时,是安全继电器将IO端子的电源切断?或者是引一个信号入PLC中,由程序进行一般的控制?

楼主:
好郁闷啊,都没有人了解吗?

网友A:
我觉得那要看安全继电器的允许电流,在电流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控制一次回路。但一般继电器只能控制控制回路,再由控制回路控制回路控制一次回路。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大连鹏晖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Pilz东北地区总代理
程超
手机:13610952806
座机:83704100/4810-817
传真:83605720

楼主:
如果在程序内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A:
在程序内?安全继电器从功能上来说和继电器一样,如果接到DCS系统里面,那么也就是是一个信号,一个通断信号,然后至于接收到这个信号后下一步怎么处理,就有程序设计决定了!

大连鹏晖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Pilz东北地区总代理
程超
手机:13610952806
座机:83704100/4810-817
传真:83605720

网友B:
是引一个信号入PLC中,由程序进行停机.

网友:
我认为这个需要看安全继电器的等级。。。。假如安全继电器所处位置不对人员(物件)安全造成危害。某些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如只有2位的气缸无法在中间停止)。

网友C:
安全是第一位为,出了事故,对公司,员工都是损失.安全要舍的投资

楼主:
那安全门开关的作用是不是实现硬件上的紧急停止吧?而不是通过程序来执行的啊

网友D:
安全门,安全是前提。应设置限位开关来确保系统能强制断电。可以把限位开关和紧急停止按钮串联起来

网友E:
这个还真不了解!

查查相关资料还是比较好

网友F:
我接触的安全门都是和急停串联。

其实安全门如何接入电路还要看安全等级。

具体你说的我觉得应该是PLC控制。

网友G:
不了解,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没有使用过!

学习中.........

楼主(2008-05-03):
我们现在用的AB PLC都是带有SAFETY OFF功能的,安全门开关有两路,急停开关用两路。

安全门和急停开关在程序中进行检测,但是是和别的程序隔离开的。

网友I:
安全重于泰山。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J(2008-09-19):
急停回路应该串接到安全继电器的回路中了,如果急停按钮按下,安全继电器的回路断开,在硬件上肯定断开其控制的回路,比如可以切断控制电源。安全门保护可能是串接到不同与急停回路里的安全继电器里了,猜测。

网友K:
引用 网友L: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我认为这个需要看安全继电器的等级。。。。假如安全继电器所处位置不对人员(物件)安全造成危害。某些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如只有2位的气缸无法在中间停止)。

可以将气源断掉

网友M:
用门状态编程序,或者控制气动回路,你要看图纸,,,,,,,,

网友N:
应是断do的电源和程序

网友M:
引一个信号入PLC中,由程序进行控制

网友O(2008-12-13):
换德国schleicher的性价比高,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167013387 罗先生

网友P:
安全继电器的保护输入回路(如安全门限位和急停按钮)一般有3种接法:
1.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串接在安全继电器的工作电源上,安全继电器本身的输入回路分别短接。
2.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接在安全继电器的单通道输入触点上,双通道触点分别短接
3.保护元件的常闭触点(注意每个保护元件要用2个常闭触点)分别接在双通道输入回路
上,单通道输入回路短接
第3种接法在维修时要注意:假如一个门限位2个常闭触点坏了其中之一时,最好不要用线短接那个触点,否则会引起安全继电器不能复位(安全继电器一般有自动和手动2种复位功能),没有备件临时短接时引起不能复位时,只要断开安全继电器电源一次就可再复位;以后每次拉开有触点故障的安全门都要这样复位很麻烦,所以,应尽快把备件买来换上。
以上是我在工作上积累的一些经验,如有不对,请指正。

cognex视觉传感器

Pilz 皮尔磁安全继电器

PNOZ安全继电器 美国wonderware公

司的Intouch组态监控软件

本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立足华东,面向全国,专业代理

美国cognex康耐视视觉传感器 巴鲁夫 欧姆龙等各种 传感器。

pilz安全继电器 (华东总代理)

wondeware in-touch工业软件(华东总代理)

日本横河流量计 德国EUCO 欧高 无源(有源)滤波补偿系统

等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 本着诚信务实、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广大新老用户。

传真:0571-87296437
杭州分公司地址:杭州建国北路双牛大厦20P
邮编:310013

联系人:陈先生 13666648526 QQ:909963595 myjob913@126.com

同质产品我们比价格、同价产品我们比质量、同价同质产品我们比服务!相信我们的产品质量是您最坚实的后盾;我们的价格是您最佳的选择;我们的服务是您最放心的微笑
竭诚欢迎新老客户前来询价

网友Q:
       应该是用安全继电器 断掉一些必要的  公共电源。

网友R:
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个准确的结果,期待中,准备学习下。

网友S:
我们以前用过PILZ,有好几种接法,你可以到他们网站上查一下!

网友T:
是引一个信号入PLC中,由程序进行停机. 同意

网友U(2013-01-18):
将信号引入PLC,安全继电器输出的信号控制接触器,以便在硬件上切断回路,实现软硬件的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