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在什么情况下要并联二极管,什么情况下并联阻容吸收装置

楼主(2008-03-30):
继电器线圈在什么情况下要并联二极管,什么情况下并联阻容吸收装置?

网友A:
直流时反并二极管,交流时并阻容吸收

楼主:
但在有的情况下交流时也并联二极管,是不是不合法?

楼主:
那阻容吸收可以并联在直流侧吗?什么原理u

网友A:
你见过交流线圈上并二极管的吗?何止是不合法,就是不行,阻容吸收接在直流侧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阻容吸收的作用是,吸收高次谐波,抑制干扰信号,尖峰电压等。续流二极管用在直流电路中的作用是,当感性负载断开电源的瞬间,中和掉负载上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保护电路中的其他元件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在交流时需要并多大的电容

网友C:
直流时反并二极管,交流时并阻容吸收,交流时需要并多大的电容可以查查公式

网友D(2009-02-02):
继电器线圈直流并联二极管时,二极管怎么选择大小和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在有的情况下交流时也并联二极管,是不是不合法?

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流时反并二极管,交流时并阻容吸收

网友G:
1楼分析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