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将程序下到触摸屏!

楼主(2008-03-30):
我的意思是用PC做好程序后,在没有PC的情况下,有什么好方法将程序下到触摸屏?方法越简单越好!

网友A:
CF卡
别的不清楚

网友B:
用CF卡,U盘,或者网线下载都可以的QQ:470331240

网友A:
网线需要电脑的

网友C:
说的是8000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