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外供电负荷接地短路引起厂内PT大面积熔断现象原因分析

楼主(2008-03-30):
   事故现象:   2月26日,16:45  #1机负荷表计显示由50MW降至45MW, “定子接地”、 “6.3KV侧接地”、“6.3KV低电压”、“失磁回路断线闭锁”、“6KVⅠ段接地”、“自动切手动”光字牌亮;绝缘监察6KVI段B相电压为零,灰水段失电,跌落保险A、B相熔断。   17:00拉切6417开关,现场检查6KV I母PT B相一次保险熔断,       17:10更换6KV I母PT B相一次保险,更换后“6KVⅠ接地” 光字牌消失,电压恢复正常,17:16将6kvI段倒由高备变带,#机-变屏光字牌未消失。    17:20现场检查#1发电机6012PT一次保险A、B相熔断,17:40更换#1发电机6012 PTA、B相一次保险,更换后 “失磁回路断线闭锁”、 “6KV侧低电压”光字牌消失,将90CS2切至自动,“自动切手动”光字牌消失;18;30现场检查6015PT B相一次保险熔断,更换后“6.3KV侧接地”光字牌消失。#1机系统恢复正常。18:35 将6kvI段倒由#1电抗器接带;18:40 将6KV I段 灰水变转检修。   此次#1机三组PT一次保险熔断,第一次遇到,根据以下资料就能了解事故情况:高压厂用母线电压互感器铁磁揩振将引起电压互感器铁芯饱和,产生电压互感器饱和过电压。
    电压互感器铁磁揩振常发生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铁磁谐振过电压的产生对系统电感、电容的参数有一定要求,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激发”才行。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也是如此。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常受到的:“激发”有两种。第一种是电源对只带电压互感器的空母线突然合闸;第二种是发生单相接地。在这两种情况下,电压互感器都会出现很大的激磁涌流,使电压感器一次电流增大十几倍,从而诱发电压互感器过电压。
     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可能是基波(工频)的,也可能是分频的,甚至可能是高频的。经常发生的基波和分频谐振。根据运行经验,当电源向只带有电压互感器的空母线突然合闸时易产生基波谐振;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易产生分频谐振。
    电压互感器发生基波谐振的现象是:两相对地电压升高,一相降低,或是两相对地电压降低,一相升高。
电压互感器发生分频谐振的现象是:三相电压同时或依次轮流升高,      电压互感器发生谐振时还可能引起其高压侧熔断器熔断,造成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误动作。
     电压互感器发生铁磁谐振的直接危害是:
(1) 由于谐振时,电压感器一次线圈通过相当大的电流在一次熔断器尚未熔断时可能使电压互感器烧坏;
(2) 造成电压互感器一次熔断器熔断。
    电压熔断器发生铁磁谐振的间接危害是当电压互感器一次熔断器熔断后将造成部分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误动作,从而扩大了事故,有时可能会造成被迫停机、停炉事故。
    当发现发生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时一般应区别情况进行下列处理:
(1) 当只带电压互感器空充母线产生电压互感器基波谐振时,应立即投入一个备用设备,改变电网参数,消除谐振。
(2) 当发生单相接地产生电压互感器分频谐振时应立即投入一个单相负荷。由于分频谐振具有零序性质,故此时投三相对称负荷不起作用。
(3) 谐振造成电压互感器一次熔断器熔断,谐振可自行消除。但可能带来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误动作,此时应迅速处理误动作的后果,如检查备用电源开关的联投情况,如没联投应立即手投,然后迅速更换一次熔断器,恢复电压互感器的正常运行。
(4) 发生谐振尚未造成一次熔断器熔断时,应立即停用有关失压容易误动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母线有备用电源时,应切换到备用电源,以改变系统参数消除谐振;如果用备用电源后谐振仍不消除,应拉开备用电源开关,将母线停电或等电压互感器一次熔断器熔断后谐振便会消除。
(5) 由于谐振时电压互感器一次线圈电流很大,应禁止用拉电压互感器小车或直接取下一次熔断器的方法来消除谐振。

由于单相接地故障所引发的电压互感器TV保险熔断问题在中压配电网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经常发生,不仅6KV,在35 kV 中性点不接地配电网中,母线上安装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TV通常是Y。/Y。/开三角接线。由于系统单相接地故障所引发的熔丝熔断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时甚至烧毁TV“。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其机理和限制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经现场实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熔断保险现象都是发生在电力线路单相瞬间接地故障消失之后。根据以上经验,就要1  在接地处理过程中要检查考虑一次保险是否熔断,2  要配备相应的一次保险,能及时更换不影响机组运行。3。雷雨季节加强这方面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