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PCSCHEMATIC绘图

楼主(2008-03-30):
我用深圳比思的PCSCHEMATIC绘图:绘一控制电路:上下绘两平行信号线,靠下为N线,然后绘一接触器线圈.我想将接触器下端与N线联上.点画线图标和铅笔图标,再点接触器下端点,但与N线相联时,显示"正确的装配图,错误的连接''.没法连接.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09-02-19):
新建时取消正确的装配图即可!!

网友B(2009-03-27):
是在设计方案检查中将“正确的装配图”前的对勾去掉就OK吗?试过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