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线零线自动转换的电路怎样设计?

楼主(2008-03-30):
本人需要设计个火线零线自动转换的电路,如图:无论AC220V如何接过来,经过电路后,A线总是火线,B线总是零线。请求高手指点,在此谢谢。我的邮箱:yc8-8@163.com
AC220V———————电——————火线A
AC220V———————路——————零线B

网友A:
加个隔离变压器,如何?

网友B:
同意楼上,再将B线接地

网友C:
用接触器正反转电路做不行啊

学习中,
期待更好的答案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D:
看来隔离变压器是很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E:
两个问题:1、用处是什么??
          2、功率大小??

网友F(2009-04-07):
加个隔离变压器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G:
我同意楼上的方法.用隔离变压器再简便了.

网友H:
如果用电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加个隔离变压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I: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做这个转换电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J:
功率大的话隔离变压器成本高,偶目前还没有办法,期待从这里学习。

网友K:
我同意加个隔离变压器,但不知功率多少。

网友L: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基于隔离和安全方面考虑,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不接地你能告诉我那根是火那根是零吗?

网友I:
我觉得他本身提出的这个问题和要求就不合理。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I:
请楼主确确实实说明一下,是出于什么目的,要这样做?

我总觉得楼主这样做,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N:
用四个二极管就可以转换了

理论 不能用于大功率

网友O:
用一个相序检查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I:
请问16楼,怎么用四个二极管转换?请画图。

网友P:
如果你有带地线进来应该可以的,用个光耦控制一个继电器,零线对地线没有电压,相线对地线有电压,请大家想想行不行得通。

隔离变压器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了。

网友I:
我画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用两个继电器来切换,我想可以参数一下:

网友I:
大家讨论一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Q:
20楼:你的电路在出现L线对地电压超过AC220V时,会烧毁K1或者K2线圈。你如何防护?并且:输入端是不能安装“漏电保护器”!

问楼主:你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处的?如果是用在三相交流电源上,再分出AC220V时,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R:
TO   22楼:

把继电器换成接触器,线圈就不会轻易烧毁,而且,带负载的能力大大提高,输入接漏保。。。。是个问题。。还没想到方法。

请高手指点。。。

网友P:
20楼的更实用,不过应该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常开常闭都用上,但是用光耦的话漏电开关应该不会跳。

网友S:
20楼的图创意不错,不过最好是用零线不要用地线,一则如果上面一级使用漏电保护器会跳闸,二则不如使用零线安全可靠

网友P:
25楼的这个问题就是不能确定进来那跟是N线阿。

网友T(2009-10-09):
看一下我的这个图呢,我想应可以用吧

网友T:
图放不上去了,要报错,不知怎回事了

网友U(2010-06-16):
针对这个问题,“漏电马达”的图是可以行的,它实现了无论L与N怎样错开进,都可以使L与N方向一定。但是如果不是电气工程人员做的还行,因为不用考虑安全。如果是电气工作人员做的话,就有点外行。

网友V:
加个隔离变压器

也可以用接触器转换

网友W(2011-03-17):
20楼的图在实际应用中接触器的频率应该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