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台红外探头

楼主(2008-03-30):
  大家好!我们公司的洗车台红外探头外罩做的不好,本来压力大如果吹风它上面就沾水,导致PLC老输出。有没好的建议或改造的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A:
说清楚呀楼主

网友B:
先发张照片看看

楼主:
红外探头是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的。当有东西当着时他就有信号给PLC,PLC就有输出阿。现在关键是它太灵敏阿,如果稍微对不正它或上面有水都会有输出信号。大家又好的建议或修改的方法?不要太昂贵啊!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红外探头有两个,一个发射,一个接受信号,是不是两个探头都是正对的啊,如果接受的红外探头接受不了发射的红外线,就有输出,是否,如果是我所说的愿意,我愚建用两个接近开关(防水的)检测距离肯定选长点的,两个接近开关同时有才有输出,没有侧为无.你看这种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