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风机

楼主(2008-03-30):
我单位有三台管道抽风机(是2.2KW的轴流风机)置于车间楼顶,由管道接通在楼下车间内,抽风机离地面高度约17米。但是抽风系统做好后这大半年里风机电机烧坏了五六次,风机每天的工作时间约12小时,请问是哪些问题造成风机电机烧坏。管道尺寸是45CM*30CM.

网友A:
量一下电流。

网友B:
电机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吗?看看电源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C:
是不是所抽空气的温度太高了,再或者是不是风机停机以后风机肯定会自传因为香烟囱一样有压差,可能与原先的转向相反,在下次启动时将会产生很大的启动电流时间长了电机就烧了。

网友D:
当电压超过电动机额定电压10%以上,或低于电动机额定电压5%以上时,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容易发热,温升增高,应检查并调整电压。

测下电流,是否负载过大,换用大功率的电动机。

起动是否过于频繁,应减少起动次数。

使用环境温度过高(超过40℃),使电动机进风太热,散热困难,应采取降温措施

电动机内外积尘和油污太多,影响散热,应消除灰尘和油污。

电动机风道阻塞,通风不畅,进风量减小,应消除风道口杂物及污垢。

电动机内风扇损坏,装反或未装,应进行正确安装,损坏的风扇应修复或更换。